[联想]
显示器电源板 维修

楼主(2014-07-15):
电源板  通电后没有12v  5v怎么修    ?????......................

网友(点评):
你要了解电源板最基本的工作原理,至于怎么修的话,也不好解释。你要给出一些数据,比如说你测量到哪里了,电压又说多少?

网友:
量一下保险有没有断 电源芯片和开关管短路没有

网友:
看看电容有鼓包的没有

网友:
二极管 电容  保险 看看这几类

网友:
先学会一些主要配件的测量 比如 整流桥 300V电容 431 光耦 这些东西

1. 保险,2. 整流桥,3. 300V电容

网友:
你先量量板上的原件有没有坏的啊 300V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