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100e 求助在线等啊

楼主(2014-07-15):
ibm x100e 用适配器能开机进系统都好使也能给电池充电。但是单独用电池。开关亮一下就灭了。
求助

网友:
bios默认值试试,还有笔记本电池放电试试……

网友:
充电电路查一下吧

网友:
查下充放电电路

网友:
bios恢复了。。bios也清 。。电池放了
用电池看I机风扇转移会就掉电了。。在按开机还能转转 。电池的灯也亮一下就灭。
用适配器就好用。。求高手了

网友:
这本能充电。。估计充电电路没有问题。。放点在哪里查。求解了。。
本人修主板出身。笔记本刚刚研究。。。。多给点

网友:
是不是电池没电了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