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或江西老板进来看看,求拉走。

楼主(2014-07-15):
本人做笔记本维修3年了 CPU复位以前的故障基本都能搞定 复位后的要看情况 看电路图  BGA不太会做一般加加温度都会再说现在做BGA太少,太部分是供电和信号。主修:主板,显示器也修点投影机,数据恢复,笔记本就不要再说了。笔记本几年下来也有这个数:就按一天修4台一年也有1440台3年就是这个数吧4500台左右。其中不包修主板显示器其他的。做这方面大家都知道,我也不说多了.
有意的老板联系我:13620479314  QQ:164479685

网友:
bga还是很多的

网友:
现在I系列的BGA好少

网友A:
不会做BGA,基本上就不会修板!现在要做BGA的机器还是很多的,,就算是I系列的也不少!HM55桥坏的不少!I系列的机器也有显卡通病,只不过相对以前来说要少!但是6系列CPU供电和桥有关系,搞不了桥那是连复位都修不出了
而且很多问题,不排先除桥,根本没法修!!!有复位不跑码~!或跑码不显的。。你不搞下BGA,难道你先把桥(显卡)的工作条件一个个的去测量??那效率怎么上去?
实在想不明白修3年不会BGA的,这是基本功呀!更想不明白的是不会BGA一天能修4台!以前的机器就显卡桥坏的多,在我们这里很多人电路,图纸时序都不懂的,就只会做桥的也开店!!!这就是桥工的由来!!~~

网友:
就目前我每天修的机器来说,做BGA还是占很大比重的,差不多50%以上!有时一天修几台机器全是做桥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做BGA,基本上就不会修板!现在要做BGA的机器还是很多的,,就算是I系列的也不少!HM55桥坏的 ...

我原先他这有个专做桥的,不是我不会做桥,只是不是精通哦。

网友:
你好 工作找到了吗  今天刚看到你的帖   我在东莞  考虑吧   我想找个笔记本维修电路的 我主要是做BGA  我们可以互补。。。。电话  13265210052 有需要请联系我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