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华硕m5a78l

楼主(2014-07-15):
昨天晚上打雷,今天就接到几块烧坏的主板,找到一块外观还好的华硕M5A78L来看了看,故障是自动开机但不跑码,用手一摸网卡发烫的很,把网卡拆下后,可以跑码了,但还是自动开机且不能关机,看了一下IO是IT8771E,遂到处找图,也许是比较新吧没有找到,想想再跑一下吧,ATX绿线出来经过电阻到了IO,把电阻一端挑起测IO这端按开关有跳变看来IO是好的,但还是自动上电,心想那其它地方肯定拉低了,继续跑到附近一个电阻上,把此电阻挑起再测好了,把CPU装好,试机一切正常,由于无电路图也不知道这个电阻是不是起保护作用的,就让大家分析吧

网友:
电阻在主板上的作用一般是上拉和分压,还有就是限流

网友:
有图就更方便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