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台式机主板开机风扇一转又停然后又转

楼主(2014-07-15):
   接到一个台式机七彩虹的主板inter 775针,开机大概5秒钟,掉电,然后又重新启动,一直不断的循环,无显示,求大神指点,什马地方出了问题,如何入手!!!十分感谢

网友A:
有没有跑码,跑码跑到多少会掉电。

网友:
我有块诊断卡显示OO就点掉重启 一直不断的循环    反正就是没有CPUU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跑码,跑码跑到多少会掉电。

不跑马,直接D1

网友:
有时候时钟不对也这样

网友:
把开关重启线拔掉,用镊子开机试下

网友:
那就是没有跑码。

网友:
cpu座接触不好

网友:
反复掉电重启,往往是某个设备的供电或者时钟不正常所致,查是哪个不正常就行了

网友:
我觉得是IO的事,

网友: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