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7H55,反复断电重启维修

楼主(2014-07-15):
        这个板子是一个网吧做服务器的主板,故障就是触发之后一秒左右掉电,然后反复重启,现在的新主板遇到好多这样的问题,都是掉电重启。。。。。。
       好了,先观察主板,没有明显问题,开机瞬间可以看到没复位,查条件吧,这里有个小技巧:等主板自动重启的一瞬间,手起镊子落~强行把电源插住!!!!让他无法掉电,然后就可以安心的去查电压了。
       电压都正常,但发现没有时钟,9脚开启没电压。追查到CPU管理芯片旁边702,然后看到边上的822我就忍不住了。。。。懒的跑了,直接换822,。事实证明:

感觉有用请加分~~~~~~~~~~~~~~~~~~~~~~~~~~~~~~~~~~~~~~~~

学习了,还可以这样查电压

网友A:
技巧:等主板自动重启的一瞬间,手起镊子落~强行把电源插住!!!!
看不懂

网友(点评):
这样你才能查问题啊,不然他开机一秒又重启了,还怎么查???

网友(点评):
应该是强行让他通电好查电压吧。。

网友:
表示看不懂

网友(点评):
写这么简单都看不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技巧:等主板自动重启的一瞬间,手起镊子落~强行把电源插住!!!!
看不懂

短接电源的绿线和地,使它不再断电。

网友C:
唉,最近修华硕P55的和H55,好些断电的,有些搞定了,有些搞不定,请问楼主有这两个系列的点位图或者PDF文档嘛?上传点可以嘛?谢谢

网友(点评):
我也没有呢,都自己跑线的呢

网友:
又是822惹的祸

网友:
怎么还是822啊华硕就不知道改进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短接电源的绿线和地,使它不再断电。

确实是个好方法哦

网友:
强行加电,不重启的好办法。值得一试的。

网友:
怎么还是822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唉,最近修华硕P55的和H55,好些断电的,有些搞定了,有些搞不定,请问楼主有这两个系列的点位图或者PDF文 ...

e ,额,好吧。。我只在迅维网下载到低端的,没有高端的

网友:
高端的上淘宝看看啊!!

网友:
跑完马强行工作方法不错

网友:
“用镊子短接是不错的方法”以后修到这样的故障可以参考下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短接电源的绿线和地,使它不再断电。

你说的是开关的电?电源的电直接对地一点电不都没有了么

网友:
现在看懂了啊

网友:
新手比较搓 学习中

网友:
楼主这法子太好了  接到一技嘉的1156针的 没上cpu触发不了 一触发就掉  高到底是板不好而且cpu也是挂的 纳闷!

网友D:
没有时钟怎么回反复重启呢?请教一下

网友:
H55的板子我没有修好几块的,。

网友:
就是没时钟开启信号,那三极管受822控制,不过有图纸好,没图纸就有点蛋疼了

网友:
我修到过1片P55没复位,我用示波器测得没有时钟输出,我也没跑线路,直接乱杀822,最后也是换到LZ你说的那个822解决问题。

网友(2014-08-14):
这个 也行- -  不错的想法啊。 直接强行开住 - - 呼呼。始终开启信号由CPU供电转换  思路清晰

网友E:
楼主啊    详细点呗 ,都是菜鸟,。你能不能说说你怎么知道822为何跟时钟连着?经验么?

网友(2015-10-11):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开关的电?电源的电直接对地一点电不都没有了么

这里掉电应该是PCIB16 和PCIE A13和A14脚时钟工作电压未产生,最后引起主板没有复位造成掉电,开关针的电压值在这里是正常的,不然主板是不会触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啊    详细点呗 ,都是菜鸟,。你能不能说说你怎么知道822为何跟时钟连着?经验么?

这里822排阻是起到时钟芯片开启信号电压上拉作用的。

网友:
这里CPU管理芯片旁702应该是连接本身PG信号引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时钟怎么回反复重启呢?请教一下

时钟电压异常的话,PCIA15测试复位信号工作电压也就不会产生高低高跳变发送到IO和南桥工作,从而导致复位键工作电压异常,所以主板反复重启。

网友:
1156修的少..华硕822 0.0

网友:
华硕都是822

网友:
图片没有加载出来  难道这也是华硕那“坚”若磐石的板子吗?

网友:
ASUS品质 烂如狗屎 不过 就要烂我们才赚钱  哈哈

网友:
9脚EN电压。谢谢

网友:
H55   没图纸 没修好过

网友F:
直接短接和复位前的一瞬间短接有什么区别么。。。不解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直接短接和复位前的一瞬间短接有什么区别么。。。不解啊

你要先短接电源也可以,但是短接之后要点下开关,才会走开机的时序,才会出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要先短接电源也可以,但是短接之后要点下开关,才会走开机的时序,才会出电压

你这句话很精辟哟,要先触发,再短接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要先短接电源也可以,但是短接之后要点下开关,才会走开机的时序,才会出电压

哦  似乎明白了。继续深入研究下

网友:
华硕的板子大多数是822排阻问题 啊

网友:
时钟没EN   主板没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