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瑄主机板H61 CPU供电

楼主(2014-07-15):
下管MOS G极对地,查下所有上下管 还是对地 跑这个MOS的G极连接到UP1951P PCF18这个芯片 那么这个芯片肯定坏了 我用UP1951P PCF243可以代用嘛?跪求高手来指点 跪求各位老师了。。因为这个芯片的图纸查不到!!!

网友A:
去网上买个新的吧

网友B:
你查下它们的PDF,看它们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C:
能不能直接代换你得先看下他俩的图纸在说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去网上买个新的吧

淘宝卖的型号 后缀不一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查下它们的PDF,看它们是不是一样的。

找不到PDF 11111111111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不能直接代换你得先看下他俩的图纸在说

兄弟 这稀有品种哪来的PDF啊,唉!!!!!!!!!

网友:
求大神给这两个芯片的PDF

网友:
引用 网友D:
淘宝卖的型号 后缀不一样啊

问他们有没有一样的不就行了   不一定都摆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