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进不了PE,求大神罩

楼主(2014-07-15):
裸板u盘启动,可以进到U盘启动菜单,但是进PE就提示,不进PE装系统也提示错误

网友:
没人见过这种情况么..大神们.

网友A:
IO的某路信号吧   前几天看见一个师傅飞过  但是没看大明白。。。

网友:
放电看看 你有没有插硬盘?

网友:
你硬盘有没有问题

网友(点评):
我是裸板..什么都没接

网友(点评):
我是裸板..什么都没接

网友:
这种桥的问题大啊

网友(点评):
可不可以解释下为什么是桥?

网友:
这一般都是桥的问题。和硬盘没关系

是要做桥么?

网友:
磁盘读取错误 按任意键继续 确定你的U盘没问题吗 还有内存 先排除这些

网友(点评):
都没有问题,而且进到 这个画面应该就死机了,按什么都没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A:
IO的某路信号吧   前几天看见一个师傅飞过  但是没看大明白。。。

这个和IO还有关系?不太明白啊?

网友:
刷个BOSS试试

网友(点评):
应该不关BIOS事吧

网友B:
南桥问题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这种问题是不是进PE做系统时候变成这样子,我遇见过,由于情况紧急,我都是把硬盘放到其他主板上做系统,然后在拿下来在此主板释放,具体详情没有研究,希望楼主解决了分享下谢谢!

网友(点评):
先是ghost直接装到硬盘,装到一点出错,我就进PE,结果进PE就成这样了

网友C:
在主板BIOS设置······再佳模式我之前也是进不了PE后来就是这样搞好····是再佳模式不是墨认啊·

网友(点评):
求解,再佳模式是什么?

网友(点评):
求解,再家模式?

网友:
基本就是桥坏了

网友:
U盘PE 有问题,换一个试试

网友:
桥有问题,做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南桥问题可能性比较大

同意。建议楼主查下南桥工作条件吧。

网友:
u盘系统也有关系

网友D:
这个我常遇到,一般是u盘里面的pe出错了,我都有好几个U盘和不同的pe系统,我都是直接换个再试就好了,再有就是换内存,内存有问题的时候,也是进不去的pe的,这个很重要,特别是遇到挑内存的主板的时候就更是这样了。

网友(点评):
呃...四个U盘全换过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我常遇到,一般是u盘里面的pe出错了,我都有好几个U盘和不同的pe系统,我都是直接换个再试就好了,再有 ...

我忽然想起来好像同事又一次换内存好了,,,,

网友(点评):
呃..还真是内存问题...谢谢了

网友:
我咋感觉是你的U盘坏了。。换个U盘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主板BIOS设置······再佳模式我之前也是进不了PE后来就是这样搞好····是再佳模式不是墨认啊·

就是这看图!!!

网友(点评):
谢谢大神,又学了一招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忽然想起来好像同事又一次换内存好了,,,,

对,可以换内存试下,有可能内存不稳定

网友:
解决没有啊?说一下啊

网友(点评):
换内存好了

网友:
刷BIOS,换南桥

网友:
我今天也碰到个主板进PE就花屏,应该也是桥的问题

网友:
wo ye bu zhi dao

网友:
跟硬盘卡LOGO差不多  桥的问题

网友:
基本系统没虚拟,这和BIOS和内存有关。这实验没价值。上一硬盘看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