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在线等。sony m961不加电,

楼主(2014-07-15):
版号是mbx-224。按下开关电源灯亮,没有加电电流。待机电压正常。ec的15脚alw-on没有电压,不知道该查哪里。求大神指教

网友A:
待机的线性3V5V对地正常不,我修过一台线性3V对地偏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待机的线性3V5V对地正常不,我修过一台线性3V对地偏低的

正常,有时候能开机的。但是几率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