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号QL6返修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4-07-15):
  这板子前两天刚给换的显卡:N10M-GE1-S 第二天客户就来了。。。。
   好在这次问题是不触发,打发客户走人,拆机,待机正常,触发之后电流从0.005跳到0.007,证明有触发动作。
  经查是+5vs5偏低,只有2V左右:

+12VALW只有4V左右跳变,PR189两端都只有4V左右,+12VALW来源自举升压:

发现无法升压,我把升压的管子,电容全部换了还是一样无法升压(找到一块一样的料板),受控RT8206B,把8206也换了一个还是无法升压。。。。

只好人为了。。。找两电阻分压11V,强势接入~~~~:

OK了

测试没有什么问题了,除了还有个小问题。。。就是每次开机得按两次开关。

网友:
会员574291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这样客户能接受吗

网友(点评):
其实你只要说你开关有一点失灵就好了。。。。

网友:
会不会有后遗症啊

网友:
每次开机得按两次开关,有的好说话的客户不会说,有的客户会嫌麻烦的。不过也没办法。楼主的可调维修电源放维修桌下面散热不太好吧。

网友(点评):
开第一次指示灯是不会亮的,所以他根本不会发现有什么不对,他要是说了你就说开关有点失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