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冠捷931SW+液晶显示器 + 715G2538-2-4

楼主(2014-07-15):
冠捷931SW+液晶显示器 + 电源板 (715G2538-2-4)输出电压 5V 接驱动板5V --> 2V --> 0V. 不停跳变,拆开驱动板有6V, 7V电压,但是用电子负载机加载0.2A时无输出, 请高手指点问题可能出在哪里。谢谢。
液晶显示器

网友:
现在液晶显示器比我以前修CRT显示器来的简单多了。就那么几个电源检测点,12V 5V 。高压板, 你的机器先检测供电电源正不正常,灯管单独测试,灯管正常就是高压板的问题了。

网友:
换个电源管理试试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问题在于IC901、IC902、IC903的回路,不过这款板子的IC901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
开关管外围原件检查 和电源芯片

网友(2014-08-27):
这个AOC 的驱动板貌似也有通病的 ,驱动板中间部分有个 三极管。很久没看了,忘记叫什么了,换了就好 ,这种AOC出现过的问题有 按键的灯 红黄交替,屏幕一闪一闪。也是这个管子导致的

网友:
楼主可以再说清楚些的!比如你这块电源板:
1:次级输出是12V 5V 吧。
2:5V的电压接的是原来的驱动板还是新的通用驱动板。
3:这时12V电压跳吗?
不同的情况给你的回帖是有区别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