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M68M-S2P怪问题

楼主(2014-07-15):
今天客户带来一个机器
主板是GA-M68M-S2P    CPU  X220  内存2G  800
故障点不亮
报价  测试  检测卡代码  C1
查内存工作条件正常。
想刷下程序  ,省事省钱。
刷后   用他的CPU   依然是C1   我的AM2  3600  可以顺利显示。

看到前辈们有32.768坏的  也会出现,换了依然那样。

有遇到过的没?思路告诉下

确定CPU 没问题

网友:
我也碰到过    不知道什么问题      期待中

网友:
难道是桥内部坏了?搞不懂
没BGA焊台  没法搞

网友:
没BGA焊台  没法搞

网友:
清洗一下cpu座子

网友:
AMD 板内存是由CPU控制的

网友:
楼主说“确定CPU 没问题”,那是指哪个的CPU?用你的CPU正常,用客户的就不行,那你说是哪里的问题呢?

网友:
客户的CPU  别的机器都能点亮   我换其他AM3  U    也是不行

网友:
我也有一块一样的问题   BIOS刷了也不行

网友:
升级新版本的BIOS  或者看看官网的主板支持的CPU列表吧

网友(2014-08-24):
谁有GA-M68M-S2 1.0的图纸啊

网友:
  加焊CPU底座

网友:
看看PWM旁边的有个排阻换掉试试看!!应该是板子挑U导致的吧!

网友:
技嘉板CPU座子空焊的很少,加焊就没必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