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0电池能开机。电源不触发。。3V微短

楼主(2014-07-15):
(无正文)

网友:
图纸。奉上。有没有有过这个机子这个故障的维修经验。可否教教小弟。

lenovo Y470 i7 la-6881p图纸.pdf

网友:
3V有短路就一路小拆。

网友:
楼主这头像影响不好啊

网友:
烧鸡大法啊,电流调小点

网友(点评):
微短烧鸡也是很难找到发热明显的件——这种不是太好修!

网友:
慢慢烧,应该会烧出来的

网友:
3V阻值95,烧不出来。。微短电流只有0.08.只能一个个拆。拆了好多还是不行。就是想问问有没有修过这种机器的!。找到一个帖子是一样问题的。换了LM393就可以了。我换了不行。还是阻值一样低。客户说是电池能开机。

网友:
通常是ACIN 没到EC检测不到适配器插入信号导致电源不开机。

网友:
电池电源检测电路有问题

网友:
重点查比较器

网友:
谢谢朋友的回答。普通的问题不用考虑。现在问题是电池能开机。这是客户说的。当然现在电池没电了。也是不能充电了。到我手里适配器不触发。断开3V节点。系统供电3V 5V正常。3V后级微短95阻值。有个朋友跟我一样的问题他说是LM393的问题。请看第一张图。他换了就好。我换了还是不行

网友:
这个也是没啥子办法,只能一个一个拆了,烧肯定是烧不出来了

网友:
重点是两个。一个是电池能开机!。还有一个是3V后级微短。

网友:
集成芯片基本拆差不多了。就差桥了。我想重点是电池能开机。我找遍各大论坛。有个网友跟我的是一模一样的问题。3V后级微短拉低3V 5V。断开3V节点。系统供电一切正常。他说他查了半天确定是LM393.LM393也跟电池有关的。我换了就不行

网友:
这是他的原话。我的是一修的。无进水无人为。应该有相同故障的朋友

网友:
我想问下 英业达里adp i  是功率信号 吗  怎么修过一次没有adp i 不过隔离

网友:
这种修起来蛮简单的呀

网友:
如果是仁宝的,电池能开机,还要考虑下点火回路

网友:
网卡拆了么

网友:
3V被拉低断开节点正常,只能拆了,电容的可能性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