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G41T-MLX通电自动上电

楼主(2014-07-15):
华硕G41T-MLX通电自动上电  有是822事情

MRN700 待机+3vsb 另一头0.24v不 正常

网友:
碰到过IO边上822排阻导致自动上电或关不了机的,还有就是开关边上的。

网友:
碰到过IO旁边两颗822中3.3V的坏了,只能强制开机

网友:
楼主有图纸么  分享一下呗!

网友:
是唤醒信号吗

网友:
应该是这排阻变值了吧。。至电压过来。。

网友:
楼主有图纸么  分享一下呗

网友:
也不传个点位图来看看。

网友:
华硕的822排阻我都习惯了

网友:
楼主不喜欢截图吗,第三张是拍的照。

网友:
初学者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