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Haier)]
LU26k3a 电路图

楼主(2014-07-15):
哪位朋友有海尔LU26k3a 的电路图,能贡献一份吗?今天接了一台海尔LU26k3a 的液晶电视,不接任何信号,开机过一分钟就有杂音不停的响,接上信号声音也是杂音。按静音键也停止不了。用的芯片是TDA8933btw.

网友:
我大看 还以为 你这是分享呢  仔细一看原来是求!

网友A:
大块不良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块不良啦、、、、、、、

能不能再说清楚一点

网友:
去换掉主板上的大块[IC]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换掉主板上的大块吧、、、

我感觉是功放电路有问题,因为按静音的时候,屏幕有静音符号显示,而且杂音会有一下停顿感。控制电路应该起控了。如果是功放前级的问题,静音以后应该是没有声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