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微主板不触发一例

楼主(2014-07-15):
很久没发帖,今天有空发个
开机电路,简单,给新手作参考
不触发一般思路为:开机针到IO连接,IO,南桥和南桥条件等。

此板为AMD芯片组,板号JWN78LE3
短接开机针无反应。

1:量针有3.3V电压
2:量IO  67脚已有跳变输出

3:量73脚已有3.3V

72脚已为0V,证明IO和南桥已完成开机步骤

4:量绿线,有3.3V,证明绿线和IO之间已断线或元件有故障

跑得开机电路位置大致如下图:

原理图如下:

找到Q25,量其E极,已为0V,证明72脚和E极没有断线

量其C极,有3.3V,证明和绿线没有断线

量其B级,有1.05V,证明此管已损坏(此管为NPN,B极有0.6V以上电压而不导通,即可判断其损坏)

吹下此管

换上好管后,成功触发

注:也许你想问管子型号的问题,我告诉你,不用管什么型号,只要是三极管就行
    或者如果你真的找不到三极管,那就干脆用一根线把三极管C、E极焊连接。那以后绝不会坏在这地方了

完了

网友:
手机像素真棒...好清晰

网友:
楼主用心的很写的,专业。有图有真相,

网友A:
“干脆用一根线把三极管C、E极焊连接” 这方法不错。。

网友:
你那个原理图不错

网友B:
楼主我想请问一下,inter的主板,如果开关,电池,跳线起振,3VSB,rsmrst,还有绿线电压和阻值都对的话,psout发送南桥的信号这些都有都正常的话就是slp-s3#信号没有的话,这样是不是可以判断为南桥损坏了啊,如果遇到这样的话能有什么方法解决吗?不换南桥的情况下。

网友C:
再次见到控E级电平来实现三极管导通截止的 电路。

网友:
楼兄分析句句有道理 对维修很有启发 图文并茂楼兄费心了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想请问一下,inter的主板,如果开关,电池,跳线起振,3VSB,rsmrst,还有绿线电压和阻值都对的话,pso ...

再查南桥S3到IO是否断线,如果正常,基本断定此桥非挂即空焊。

网友:
这开机电路分析得很详细不错。。最后是 绿线至电源的三极管坏。。。

网友:
有图有真相!喜欢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分晰起来头头是道,理论和动手一样强,

网友D(2015-05-20):
引用 网友A:
“干脆用一根线把三极管C、E极焊连接” 这方法不错。。

这里Q25 本身C级应该是5V,从绿线那边过来的话,CE级直接相连的话,相当于让这个NPN类型三极管强制导通.本身损坏导通的时候,CE级之间二极管档阻值会由原来正常的零到几十欧姆变为无穷大,相当于C级工作输入电压和电流值无法输出到E级工作.

网友:
给力。谢谢你们这些老鸟,为我们这些新手考虑吗,本来想评分的。去年的帖子,,,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再次见到控E级电平来实现三极管导通截止的 电路。

E级在这里应该有连接滤波电容接地的,在Q25本身没有损坏的情况下,R59上拉限流电阻损坏也会引起E级输出电压异常,同时造成主板不能触发。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里Q25 本身C级应该是5V,从绿线那边过来的话,CE级直接相连的话,相当于让这个NPN类型三极管强制导通.本身 ...

如图。两个问题如下
    1、Q25的B极是由谁控制,是由IO芯片的SLP S3脚。
    2、Q25E极,是OV,说明72脚至E极的电路是通的。没有断线。
Q25C极(接电源ATX16脚)有3.3V,说明与ATX16脚是相通的。
Q25B极,有1.05V电压。
这是楼主脚位电压关系:Q25是NPN。应该没有导通?如何断定Q25是坏的
故障虽然解决了,可原理上说不通。图有误???还是我思考的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图。两个问题如下
    1、Q25的B极是由谁控制,是由IO芯片的SLP S3脚。
    2、测Q25的E极,是OV, ...

这里Q25 C级按道理来说应该是连接电源绿线电压测试端的,其本身B级控制信号应该是IO 73脚发给南桥的SB SLP S3提供,这样子B级为1.05V电压的话,根本就不能导通Q25 进行工作,根据电路原理应该是楼主画的图纸有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图。两个问题如下
    1、Q25的B极是由谁控制,是由IO芯片的SLP S3脚。
    2、测Q25的E极,是OV, ...

楼主这里应该要查下Q25 本身控制级到 IO 73脚之间线路通断。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里Q25 本身C级应该是5V,从绿线那边过来的话,CE级直接相连的话,相当于让这个NPN类型三极管强制导通.本身 ...

谢,明白了,图错,整个思路都短路了。
还是老兄理论扎实!象你学习!象你致敬!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图。两个问题如下
    1、Q25的B极是由谁控制,是由IO芯片的SLP S3脚。
    2、测Q25的E极,是OV, ...

Q25 E级为OV的话,这里应该要通过R59电阻一端连接电容接地才行。

网友:
好久没有上论坛了,帖子很不错,可惜加不了分了

网友:
楼主跑电路基本功很扎实啊

网友(2016-12-28):
去掉三极管直接短接c和e级也可以这里

网友:
给力 学习了  楼主思路很清楚

网友:
这里3.3伏应该是三极管c级与电源绿线测试点之间断线测试的电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