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P31-ES3G主板开始不跑码,刷BIOS后反复循环跑码,BIOS没问题,内存也换几条了

楼主(2014-07-15):
如题,技嘉GA-P31-ES3G主板开始无RST,有2个电容鼓了,换后不跑码,测量各路供电均正常,刷BIOS后反复循环跑码,BIOS没问题,内存也换几条了,这下没思路了,求高手指点一二,谢谢了

网友:
哇哥们你都银牌了也,好吧顶下你,查内存工作条件

网友:
SPD3.3V和0.9V电压有吗?

网友:
检测VCC_DDR,DDR_VTT,SPD,SMBCLK,SMBDATA及内存的3对clk是否正常,和io的clk

同意楼主: 5.0 反对楼主: 0.0
同意楼主: 5 反对楼主: 0

网友:
查内存工作条件

网友A:
这个板都是这样的,一直跑不过内存,有一次我把内存边上的所有电容都换了,就过了一次。第二天,又不行了。

换了全部电容就好,那是不是有虚焊啊内存那块

网友:
南桥坏了,看在重下个bios

网友:
内存的几个电压正常吗

网友:
io的代替。行

网友:
会跑码基本上电压应该正常了.检查下内存到北桥数据线阻值

网友:
查内存工作条件和io的时钟吧。

网友:
这哪叫循环跑码啊。。。这叫不过内存。。

网友:
这个主板两个系统总线容易断线测一下电压,和打值看看有什么不对的!要不就是内存糟系统总线两个针接触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都是这样的,一直跑不过内存,有一次我把内存边上的所有电容都换了,就过了一次。第二天,又不行了。

不是的,还有人说,把内存旁边的一个八个脚的芯片换掉就可以,也没有说的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