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开机不亮电流1.2安风扇狂赚

楼主(2014-07-15):
如题,机器开机电流到1.2A不亮

网友:
看显卡是不是AMD的   北桥是什么的

网友:
刷bios  准好

网友:
应该是BIOS问题,首先就先从刷BIOS下手,不好再干桥

网友:
bios问题  遇到过

网友:
我碰到过两台,刷BIOS EC 换过显卡还是不好!!!!

网友:
刷bios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
我还有一台 在研究中 用示波器 测试 发现 读了 内存,然后 不走了

网友:
CPU缺相了吧。

网友:
这个机器bios不好刷,我遇到一个,我在机地上下了8个,祝祝用了我80分,太垦爹了

网友:
到底椒机问题我也有一台一样的问题 都试了  不行  也花了我 50分

网友:
都三天了  还没有结果

网友:
刷下BISO把

网友:
同意,先软后硬的原则

网友(2014-08-16):
刷EC BIOS,试多几个,俺遇到过试了2个才行

网友:
俺也碰到一台。  电压都正常出来了。开机不显。 有2台一样的, 那天供电烧了。 修亮。 吧2个BIOS都刷了。  这个还是不行。  1.2A 左右不再跳变

网友:
铁片  不良  也会这样的    尤其是cpu也烧了的情况下

网友:
可能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是bios 问题

网友:
看是不是AMD的 桥或BIOS

网友:
现在的机BIOS也不能乱刷了,,,最好先测试下客工作条件满足没有

网友:
应该多给点数据上了,比如个电压,还有内存上有没有波形

网友:
有修好的么 bios都刷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