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用6个330电容更换NEC 大电容

楼主(2014-07-15):
很多帖子都讲用6个330电容更换NEC大电容,但都没图片,所以很多新手就不知怎么换,今天脑袋一热我来给一个吧。

同意楼主!

网友A:
料板上的330的电容都让给拆光了  现在遇到330的都有点小纠结了

同意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料板上的330的电容都让给拆光了  现在遇到330的都有点小纠结了

上个星期,我老板定了200个330回来,其实悲剧了,,当时他以为是8分钱一个,买的时候眼看花了,谁知道货到了要支付160块钱,其实是8毛钱一个,差点就撞墙了,,,最后还是留着没退回去。。。。杯具了,,(偷笑中。。)

网友:
我都是用4个330的代换的  用6个不太方便焊

同意楼主!
一般都是4个代换

网友B:
你这个板不用一根线把两头连起来?

网友:
一般用4个就可以了

同意楼主!

网友C:
焊工不错,一看就是经过正规训练出来的。呵呵!

网友:
遇到这种机器就是捡钱

网友:
焊得很工整哦。

网友:
我们平时都是换四个。

网友D:
焊得太整齐了,不会是做BGA吧

同意楼主!

网友E:
6个不好焊,特别是中间。我看您这个也没风枪吹的痕迹。难道BGA做的?

网友:
这都是经过魔鬼训练的,

网友:
我也是这样焊的。不过没有这么好看。

网友F:
你这是教新手怎么换?就一个结果,没过程,新手知道怎么拆NEC大电容?

网友G:
楼主这电容淘宝买的吧  这么新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板不用一根线把两头连起来?

不用  因为2头正极刚好都焊在原来NEC电容的正极上,所有的电容负极也是全部焊在一起的,用一根小导线把负极连到NEC电容负极,(电路板上NEC电容的负极刚好比6个电容长出来一点点,刚好能焊上)

网友H:
引用 网友C:
焊工不错,一看就是经过正规训练出来的。呵呵!

没进过任何学校和培训中心,  只是从初一起就迷上了电子这东东,期期去买《无线电》和《电子世界》把大部分零件和电路都摸了下,从收音机---黑白电视机--彩电---电磁炉--空调--冰箱--洗衣机等家电一直修到 电脑电源-主板  -数码相机--摄像机--笔记本-打印机 等电脑周边产品,我们这是小地方,不像大城市单修内存都可能盆满钵满,我们有什么修什么 还是没钱月光族

网友:
引用 网友D:
焊得太整齐了,不会是做BGA吧

就是一把 60W的普通电烙铁

网友:
四个一般我都是4个  差不多了

同意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E:
6个不好焊,特别是中间。我看您这个也没风枪吹的痕迹。难道BGA做的?

就是一把 60W的普通电烙铁

网友H:
引用 网友F:
你这是教新手怎么换?就一个结果,没过程,新手知道怎么拆NEC大电容?

本意是很多贴都说6个换一个,没图片不知道怎么装,(因为论坛里已经有很多关于拆的方法了,我是用铲子把大电容一点一点铲下来的,然后把6个电容的负极用一根小导线焊接到一起,留个小尾巴像图片,留的长度刚好翻过来的时候可以焊道电路板上NEC电容负极突出来的一点,正极是刚好可以焊到原来电容两端的正极上的)好下次吧全过程拍出来,发了贴才知道发帖比维修更辛苦,又要维修又要发帖就更辛苦了,在此向所有又维修又发帖的英雄们致敬,特别是经常发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这电容淘宝买的吧  这么新

你猜对了,电容这东西 我只用新的

网友:
这负极怎么焊的能说说吗中间没缝啊

网友:
反正我都是随便找点都OK得

网友:
这个确实不容易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本意是很多贴都说6个换一个,没图片不知道怎么装,(因为论坛里已经有很多关于拆的方法了,我是用铲子把大 ...

这样就明白多了,我这都是2个电容330的上去,都用得没问题。。。。要么就4个,很少6个,给你加分

网友:
很整齐很漂亮的焊工

网友:
引用 网友H:
没进过任何学校和培训中心,  只是从初一起就迷上了电子这东东,期期去买《无线电》和《电子世界》把大部 ...

高人啊,什么都会修,得向你学习学习。

网友:
4个不稳定 还是用6个

网友:
楼主焊工不错 料板都没330得电容了

网友(2014-08-23):
引用 网友H:
没进过任何学校和培训中心,  只是从初一起就迷上了电子这东东,期期去买《无线电》和《电子世界》把大部 ...

呵呵,钱是挣不完的,早晚有一天什么都会有的。

网友:
首先说下楼主的焊工确实可以,不知道怎么焊的那么好看!我一般都是四个,从来没出过问题!

网友:
焊成这样。。。得花多少心血

网友:
一般都用四个,没必要用六个这么多

网友:
6个330电容更稳定,焊工不错。

网友:
4个330的就够了

网友:
向楼主学习,才来学习修电脑

网友(2015-09-29):
焊工绝对OK

网友:
没换过真不知道怎么放正负极

网友I:
这个焊工太牛逼了,用烙铁我是绝对焊不了那么整齐了,弱弱问下,中间部位烙铁头怎么下

网友:
焊的很漂亮,一般4个就就行了

网友:
我一般用470的4颗就够了 容量和你这6个330的一样,焊接还容易些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焊工太牛逼了,用烙铁我是绝对焊不了那么整齐了,弱弱问下,中间部位烙铁头怎么下

先把电容并排焊在一起,中间用一根导线链接接地,只焊两边就成这样了

网友:
如果不用风枪的话,中间只能用线了,想不出别的办法,不然接触不量,好看是好看,但拆掉了焊4个方便一点

网友J:
中间那是怎样处理的

网友:
焊的很漂亮,可能我焊就丑太多了,

网友K:
楼主焊工不错啊   我想知道中间并的这么紧 怎么焊啊

网友:
焊的确实漂亮!!

网友:
中间如何接地?

网友:
这,怎么没有过程?

网友:
这个电容个头小?我记得6个黑色的330是没办法排列在一起的,正极直接挨不到焊盘

网友L:
我用4个    这样好焊    我不知你是怎么焊上去的

网友:
楼主焊工不错  330用4格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中间那是怎样处理的

请看22楼有图片   中间那个小尾巴焊负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楼主焊工不错啊   我想知道中间并的这么紧 怎么焊啊

请看22楼有图片   中间那个小尾巴焊负极的

网友:
请看22楼有图片   中间那个小尾巴焊负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用4个    这样好焊    我不知你是怎么焊上去的

请看22楼有图片   中间那个小尾巴焊负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