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昭阳E390故障

楼主(2014-07-15):
首先第一个问题:

开机偶尔花屏,进系统后蓝屏,

偶尔不花屏,

外接显示器在花屏时一样也花,因该屏线没问题,请问------确定-------是显卡虚焊么?

第二个问题:

为什么进系统后CPU占用基本保持在百分之百,全盘重分区,格式化,应该不是病毒,这个问题跟显卡虚焊有关系吗。

麻烦高手指导一下,谢谢了。

网友:
重新焊接显卡,如果还是不行就换显卡吧

网友A:
楼上哥们,说实在的,这个型号重焊显卡还不如直接换主板,就差个一百来块的,主要我是想确定一下到底是不是一定是显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哥们,说实在的,这个型号重焊显卡还不如直接换主板,就差个一百来块的,主要我是想确定一下到底是不是 ...

第一个问题应该就是显卡的问题  第二个就吃不准了  楼上那位仁兄的建议很有道理  修了才知道

网友:
呵呵,谢谢两位兄弟的帮助,只要确定了毛病就好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