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跑吗问题 求助

楼主(2014-07-15):
一块智名740主板!摔了一下就不跑码了   通电风扇一直转! 检测卡不跑码,测CPU电感几百欧   上CPU和不上CPU都是三百欧左右  求高手 指点

网友:
740是什么主板?

网友A:
估计把供电摔短路了。好好查查吧,量量供电对地试试。

网友:
是不是空焊了,一震动问题就显现出来了。

网友:
740的主板确实没有听说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估计把供电摔短路了。好好查查吧,量量供电对地试试。

通电后CPU热,测量cpu电感时上不上cpu阻值一样       应该怎样维修呢

网友:
你还是按时序修吧

网友:
上不上CPU阻值都一样,不会是对地了吧?

网友:
故障都没说清楚    看来楼主是个小白啊  基本功还耐加强

网友:
把桥摔开焊了吧

网友:
应该桥坏了吧

网友:
摔一下不跑码就问人怎么修,神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通电后CPU热,测量cpu电感时上不上cpu阻值一样       应该怎样维修呢

换CPU试试吧,说不定把CPU针脚摔歪了。还不行,给CPU座加下焊

网友:
先检查有无掉小件

网友:
建议重点检查CPU座有没断针,因为是摔了下,可以看有没掉件、压下南桥试试,有没空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