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5010 不出S5_ENABLE

楼主(2014-07-15):
Dell  N5010  待机0.002  触发电流到0.02  ECv供电KBC-PWR3.3  85ECREST# 3.3  不出S5_ENABLE   开启后续电压,,,,EC换过了 ,,EC rom 刷过了 ,。。论坛上有一个和这个一样的  ,,也没有的修复记录,,,,

网友:
后继有没有问题

网友:
没有问题 。。S5_ENABLE通过电阻转换成3V5V-ON开启待机芯片51125的开启脚 出3v 5v  ALW  。。

网友:
待机的工作条件都满足了吗

网友:
51125换过没有最好最好是从好板拆下来试,前不久修过一台买的芯片不出线性3 5V   最后从好板拆下换上OK,

网友:
开始是没有点击电流。。。更换了51125后好了 。。我手上有个一样的料, ,S5_ENABLE以前的OK了

网友:
其实实在修不出来可以借  线性3.3v  到18脚 ENC

网友:
机器已经修复了  ,,,是待机不正常,,正常的待机是0.02  这个机器是保护隔离没有过,,,,PU4501芯片的主供电PR4511的节点进水腐蚀,,,,现在呢过亮机,,,但是U口不你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