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61能显示卡logo不动

楼主(2014-07-15):
啥都不说了,,,上图,,BIOS刷过,,桥也加焊过,,CPU,,内存换过,,,裸板试的没装硬盘,,哪个大神知道怎么修

网友A:
话说图呢??

网友:
我联想G41也是卡LOGO直接换南桥好的。。像你那样什么招都干了,最好不甘心,换南桥

网友:
一般来说是南桥

网友B:
H61的板子 现在都过保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H61的板子 现在都过保了吗?

应该没过  .只是真要给人保修去.能收到钱?

网友:
PCI-E可以过么?

网友:
网卡和声卡看看

网友:
这个还真没有思路哦

补充内容 (2014-8-3 14:55):
,拆外设,COM口,网卡,声卡芯片,还不行就换南桥,档LOGO 就是外设或者南桥引起的

网友:
换完南桥  就查查中断  电压都稳定吗

网友:
是独显的还是集显的啊!

网友C:
拆外设,包括CON口,网卡,声卡,不行再换南桥

网友(点评):
说的有道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拆外设,包括CON口,网卡,声卡,不行再换南桥

说得对,支持。其实还应该包括IO

网友:
一般我遇到的我都是把网卡声卡和com口拆掉不行换io在不行的话就不用修了,H61 的板子的话换cpu试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话说图呢??

上图了,,,各位大神看看啊,,,,,,,,

网友E:
怎么图片上传看不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怎么图片上传看不到的

图片上传看不到,,,哎,,,,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说得对,支持。其实还应该包括IO

IO有时候确实需要考虑

网友:
小io能拆的外接ic都拆了,,就是不行,,换桥感觉没必要了,,客户也不会换,毕竟这种新板也不贵

网友:
今天店里遇到一个档LOGO死机,其中有一组USB打值不对,判断桥坏。

网友:
To interrupt normal startup,press the blue ThinkVantage button键盘没反应,只有开关能用,USB口是好的。网卡,声卡全摘了,还是过不去,那个蓝色按钮也没反应。现在是裸板,南桥从做的没换,我的本本是T500谁指点一二啊

网友:
感觉会是时序的问题,会很费神的

网友F:
能进Bios吗.如果能.将LOGO 切换成讯息画面

网友:
换南桥 修好过

网友:
大家能提点有思路的方法吗,修到这份上了。就不要在说什么外设,和拆声卡和网卡了。都为分来的是吧?要是外设拆了,能进去系统,还找你们干什么

网友:
i/o故障也挺高的,南桥故障率更高。

网友G:
看看是真死机还是假死机,假死机查外设,真死机IO,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F:
能进Bios吗.如果能.将LOGO 切换成讯息画面

键盘不能用,只有开关键好用,要是能进BIOS,就不愁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看看是真死机还是假死机,假死机查外设,真死机IO,南桥

假死就是按CAPSLK,但是键盘也没灯,怎么知道啊

网友:
换南桥、IO.

网友:
真死机,,,最近每天都可以接到h61的板子,,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