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非常坑爹的飞利浦191E1不开机维修过程。

楼主(2014-07-15):
机子送修是不通电。

测电源板电压,空载5V正常。电压稳定,VCC也不跳。

接上驱动板测,5V变4V,12V变11.6V,3。3V变2.87V,  1.8V变1.67V

怀疑电源板问题。把所有元件换了一遍,还是一样。最主要的是VCC是稳定的,不跳动。

换芯片,光耦,431,电容,二极管等等。

今天到了一块电源板,还是老样子。也就是4V的。 怀疑是驱动板坏。

直接给驱动板接可调电源5V,测电流很小,没有短路。但是3.3V还是2.87Vm, 1.8V还是1.67。

测1117-33输入确实是5V,那么是17-33坏了。 更换后, 驱动板电流上升到0.2A了。 明显是开机了。

此时测电源板电压,5V正常了。

网友:
那5V怎么会变4V

网友:
早用可调电源试不就少走很多弯路了吗?

补充内容 (2014-7-16 15:30):
你什么意思?是说修好了之后5V还是4V,12V还是11.6V吗?若是我的话,在你换新电源板之前,对原电源接假负载测试,当然也会外接电源测驱动板之后的电路。

网友(点评):
马后炮,不告诉你的话,你知道4V待机电压是正常的?

网友:
1117轻微短路啊

网友:
遇到过电源板电压跳变没修好 也换芯片  最后换板

网友:
你什么意思?是说修好了之后5V还是4V,12V还是11.6V吗?若是我的话,在你换新电源板之前,对原电源接假负载测试,当然也会外接电源测驱动板之后的电路。

网友:
一般我都是换板了  膜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