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LOGO花屏

楼主(2014-07-15):
一台IBM的SL410K,独立显卡的。开机到LOGO那里就有很多条竖线。过了这个画面没问题,进系统都是好的。压力测试也正常请问有谁知道这个故障么?

网友:
别乱回复行不

网友:
曾经遇到一个联想E47A 也是那种情况 进系统什么事都没有 最后让客户那样用了  找了好久 没找到原因

网友A:
进桌面时应该是在加载驱动,查查显卡驱动,上官网找一下.........

网友:
感觉还是先软后硬,BIOS, 码片程序?

网友:
屏线接口清理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桌面时应该是在加载驱动,查查显卡驱动,上官网找一下.........

说的有道理哦,应该是驱动问题,最好到官网找

网友:
以前修过一台东芝的,也是开机界面花屏,刷BIOS好的!LZ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刷BIOS看看,不行就换显存

网友:
完全可以用啊。。。。修毛。。。报价高了客户还不修

网友:
410k应该是018显卡的几率比较大。。。

网友:
这种情况 可以换个系统试试看

网友(2014-08-14):
加焊显卡,要不就是屏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