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4A88T-M LE 掉电已解决!!

楼主(2014-07-15):
     最近下雨闲的没事干。在打游戏,突然接到一个同行拿来的主板。那我们就正式进入下面的屠杀吧!
    通电自转,不跑马。我大概测试了一下,电池有3V。都有供电,就是不跑马 心里暗暗自喜肯定是BIOS有问题吧 或者是822电阻坏了吧。
    BIOS刷了不行。突然发现主板是同行修过的。测试开关针0.99V。严重不对啊。因没有图纸所以我就把IO加焊了一下。也不行。跑马跑到38就立马掉电。
    于是上论坛搜了下。桥。也有一位哥们儿换了一个电阻就好了。于是我就沿着IO旁边慢慢的测试。注明:我是通电测试的。  突然我的表针碰到一个电阻就跑马。马上取下来。我点在电阻的焊盘上 MD能触发还跑马 还能亮机。于是我一松开就掉电。
    从料版上取了一个更换。现在测试都是正常的。上个图 让大家以后遇到了直接换吧。
    现在又是原来的问题。可能是电阻的阻值不够。我再去试试。
     我做了个实验。可能是电阻虚汗了 加热一下又可以用了。只能测试、希望大家勿喷。!!!!如果不行最好把272电阻也换了。现在正在试机中。好了立马通知大家

补充内容 (2014-7-16 14:09):
主板已成功的修复。就是那个电阻的问题 直接用裸铁加点焊锡丝在上面。确保不虚汗。我实验了很多次。今天已成功的完事了。

补充内容 (2014-7-16 14:13):
因没有图纸 点位。修复这块主板完全靠运气。手机像素不好 但是能看个大概吧。以后有好的帖子 我会和大家分享的

网友:
因手机像素不太好。在272电阻旁边第二个电阻。

网友(点评):
还真的是看不清楚。但知道具体的位置

网友(点评):
这图片够坑爹

网友(点评):
原来 是在这里。。

网友A:
再上传一个原机拷贝的BIOS  绝对是好的。 名字打错了。但是的确是这个M4A88T-M LE的BIOS

M4A88Y-M LE.zip

网友:
这你都给你找到了。。真是运气好啊。。。

网友:
经验共享,楼主真不错

网友:
掉电的不好修,楼主 这也算是秒杀了

网友:
不错   加油  进步很块啊

网友B:
开机脚的上拉电阻坏了吧

网友C:
你没看题吗?都写的很清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机脚的上拉电阻坏了吧

很有可能啊。没图纸 只能瞎搞。再去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没看题吗?都写的很清楚的

写的不错  同意楼主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写的不错  同意楼主

谭总。感觉你好谦虚。我知道没写。以后慢慢来啊

网友E:
电路板有氧化了吧处理好在上那个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谭总。感觉你好谦虚。我知道没写。以后慢慢来啊

不错不错   有经历 就有经验  有经验才有进步  加油吧骚年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再上传一个原机拷贝的BIOS  绝对是好的。 名字打错了。但是的确是这个M4A88T-M LE的BIOS

上次碰到个摸内存供电管子就跑马的板子,后换了个管子也不行。不知师兄碰到过没?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上次碰到个摸内存供电管子就跑马的板子,后换了个管子也不行。不知师兄碰到过没?

应该是有电阻虚汗了吧
你多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路板有氧化了吧处理好在上那个电阻

主板没有氧化

网友:
开关上拉用的吧, ,

网友:
无意之中触碰一下排阻好了,还是经验还是运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