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70 无3 5 V 待机0.04秒杀!

楼主(2014-07-15):
今天接到一台联想B470 无3 5V 。上电发现待机电流0.045.这机器正常待机应该是0.01.感觉好像是微短路。测量一下没待机3V5V。在测线性8脚17脚正常是3v5v。3脚基准2V正常。4脚TONSEL 3.3V正常。14脚SKIPSEL 3.3V正常。13脚EN0空脚1脚6脚TRIP1,TRIP2正常1V。18脚3V5V_EN 0.5V 不正常。查这一路,是通过S5_ENABLE过来的。换待机芯片后,还是一样,最后看到论坛上有个说换电容看看,抱着试一试的态度,还真的行了,希望这个经验让坛友少走弯路 顺便附上图纸

网友A:
居然换个台机电容。这样好吗

网友:
亮瞎了我的双眼,楼主你太霸气了。。。不过这个不好装吧?可以从料板上拆嘛

网友B:
是开启有,而无3V5V供电吗?
楼主厉害,要是我的话,不会想到是电容,而会去刷EC BIOS

网友C:
换这个电容,原理是什么呢?

网友:
有没有必要搞个这么大的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是开启有,而无3V5V供电吗?
楼主厉害,要是我的话,不会想到是电容,而会去刷EC BIOS

开启有的话,直接测下管的G级有5V的话,就知道后级漏电啦,一般都是电容漏电,不停地放电,直接换电容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这个电容,原理是什么呢?

开启有的话,直接测下管的G级有5V的话,就知道后级漏电啦,一般都是电容漏电,不停地放电,直接换电容搞定~就是这个原理

网友:
这两个电容滤波不良漏电的确会引起,示波器很容易判断出来,不过楼主换的电容的确太霸气了

网友:
这个电容装不上去吧 还是换回原先的那种

网友:
这电容只是试机吧,真换这么大个头的上去也不好处理呀。

网友:
楼主艺高人胆大   可以装机不?

网友:
如果有波波,马上能确定的

网友:
这么大的电容装机时不影响吗

网友:
这是设计上的缺陷,现在的新机,要么掉电,要么就有些设计上的问题,这就是拼市场拼的,最后把笔记本全拼完了

网友:
嗯,楼主好手法。。可以先用此电容试验,可以的话再换上好的电容就好了。。值得学习!!!!

网友:
这电容,真牛X。

网友:
不清楚逻辑,开启信号都不正常,换滤波电容,滤波电容不良会拉低开启信号吗?

网友:
有点搞不懂之中的联系。但是还是佩服楼主。整好就是硬道理

网友:
楼主你要不要这么霸气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居然换个台机电容。这样好吗

只要能用就行

网友:
我也遇到一样的问题。用电池可以开机,用适配器不能开机,待机电流0.05,换了这两个电容就好了,用的是2个330的钽电容。

网友:
这电容看着

网友E:
看着怎么?很难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着怎么?很难看吗?

太风骚了些

网友:
这要替换。确实省事多了。。嘎嘎。

网友:
霸气的电容,哈哈,下次我也试试1!

网友:
要用波波测得时候, 是3 5V 瞬间有,有马上掉

网友:
楼主真生猛,不过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开启有的话,直接测下管的G级有5V的话,就知道后级漏电啦,一般都是电容漏电,不停地放电,直接换电容搞 ...

这一招可以哦  比示波器来的快

网友(2014-08-25):
不错,楼主我也伉了一台,一样的,是下面哪个电容坏了

网友:
楼主厉害,我看完后就没思路了,学习了

网友(2018-03-02):
引用 网友C:
换这个电容,原理是什么呢?

滤波不良。。。。。。。。。。。

网友:
应该是两个滤波电容漏电导致微短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