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70的烂故障又来了

楼主(2014-07-15):
B470,SYS_PWRGD CPU复位,内存复位全正常,就是0.41不开机,集成独立各一片,怎么弄,各位支支招

网友A:
资料刷过,论坛里写到的故障点也查过,无果。搞半天了,真想一錘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资料刷过,论坛里写到的故障点也查过,无果。搞半天了,真想一錘子。。。。

呵呵  捶吧  这种情况应该是少集显或者CPU 供电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  捶吧  这种情况应该是少集显或者CPU 供电吧

有CPU供电,都不跑码,当然不会有集显供电

网友C:
楼主解决了没有,有台跟你一样的故障,郁闷死了

网友A:
我有三个这样的板了,难道都是它坏了吗,我真不信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解决了没有,有台跟你一样的故障,郁闷死了

在等大神呢

网友:
兄弟看一下那个供电有没有出来或那个供电偏低了。我修过1.8供电只有0.6左右。

网友D:
试换个CPU试试!

网友:
看看南桥旁边的那个铁壳MOS管 这个管子也爱坏,上午还修到过,换CPU测试过没

网友:
楼主应该换个CPU 还有就是这个CPU供电管子是乌龟壳子的 你懂得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有三个这样的板了,难道都是它坏了吗,我真不信

有示波器没,看过内存了没,是不是内存没有复位........

网友F:
测SVID波形。。。论坛有个黄版主有例子、。

网友:
我今天也遇到这样一台,很郁闷,都不知怎么搞了

网友G:
如果复位有了吗  那就查一下。pu4405 的电压出来没有。我的板子是这个电压没有出,也是有复位。料还没有到,到了再给你说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试换个CPU试试!

rq换了三个了

网友:
供电都正常吗,特别是CPU供电正常不正常。

网友A:
引用 网友G:
如果复位有了吗  那就查一下。pu4405 的电压出来没有。我的板子是这个电压没有出,也是有复位。料还没有到 ...

这个你是不是想错了,这个是集显电压,是得有内存复位,跑码之后才会出来的,如果不跑码你查这个也没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测SVID波形。。。论坛有个黄版主有例子、。

我看过,这个南桥有发H PWRGD给CPU,但是量SVID是没有波形的,我用好板只上CPU量,也是同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示波器没,看过内存了没,是不是内存没有复位........

内存复位量了,有一点五伏

网友:
复位都正常了,感觉电流太低了吧

网友:
昨天修了一个雷劈的B470,累死了也没修好。郁闷呀

网友:
这机器CPU供电很喜欢坏,你自己看着办吧

网友:
重点查CPU供电这块!!!!!!!!!!!!

网友:
CPU供电的铁壳管干过吗?

网友:
严查cpu供电

网友:
很详细,学习中。。。。

网友:
pch坏了吧111111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你是不是想错了,这个是集显电压,是得有内存复位,跑码之后才会出来的,如果不跑码你查这个也没用啊

我修过一台,换南桥换好的

网友H:
看看cpu供电出来没

网友:
我也有一台这样的机

网友:
前级有供电不正常吧,细心点测

网友I:
铁皮管全换掉  cpu供电芯片换掉  不信不好  当然如果开始是短路  不排除cpu也是坏的

网友:
电压上全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H:
看看cpu供电出来没

你看贴没啊,都写了

网友:
复位都有,当然全

网友:
引用 网友I:
铁皮管全换掉  cpu供电芯片换掉  不信不好  当然如果开始是短路  不排除cpu也是坏的

SVID没波换铁壳有用吗

网友:
上次修到这样的问题没搞定,有大师修出来要说啊

网友:
上次有一个没修起来、

网友:
这类问题有点难搞哦,我也没招,等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