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星HN5AW AM2主板不跑码维修

楼主(2014-07-15):
      顶星HN5AW AM2主板不跑码,手动复位正常,拆COM口芯片故障解决

网友A:
为什么拆了就好了,

网友:
COM口芯片短路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拆了就好了,

应该是短路了,这个芯片没有什么用处的

网友:
现在这块板又有点不稳定,有时候不能关机,应该南桥有点问题

网友:
N年前老师也说过,先拆了COM芯片再说!哈哈

网友:
我就一块也没有拆好过。。。。

网友:
我拆過好幾塊,都沒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