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T 信号无效 IRDY 信号有效 FRAME 信号有效

楼主(2014-07-15):
诊断卡显示 RST 信号无效 IRDY 信号有效 FRAME 信号有效
更换电源一样,主机被雷劈过,新人求大神指点指点

网友:
有可能是南桥不行了

网友:
RST是复位信号,正常一般是闪一下就灭掉的,IRDY是主设备就绪信号,FRAME是帧周期信号

网友:
被雷击过的桥坏的概率很大

网友:
我的没有被雷劈过也这样了!如何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