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救华硕插上电源自动上电解决方法!!!

楼主(2014-07-15):
今天接到一块华硕M4N68T LE V2 的主板,拿到板以后看着成色非常好,非常完美,于是问客户什么问题,他说自动加电,我看了一下报价把客户打发走了,然后开始维修,果然如此像客户说的一样,我测量下主板各路供电都有,始终也有,然后插内存上显卡亮机了,于是点开关也关机了,拔掉电源,等一会再试,这是就在想难道是客户非法关机照成的,把电池扣掉,跳线帽也跳反放电试试,居然好了,心里一股欢喜,等着收钱吧,两三分钟过去后再试,TMD,贱婢华硕,还是自动上电,这是心里傻眼了,于是打开点位图把与开关针有关的原件换完试试,上拉排阻 滤波电容还是不行,
没有IO换,很苦逼,有没有高手们遇见过此问题,求救
!!!

网友A:
当它自动上电时,摸下南桥,IO会不会烫 。不会的话就有可能是822坏。

网友:
看看把IO边上822换掉,我修过好多华硕自动通电的大部分是IO边上的822排阻坏

网友B:
测哈南桥旁边的822排阻

网友:
我家现在用的是一模一样的主板,故障一样我没修,我怕修不好坏了,哈哈,我现在自己在用也是自动上电,还有就是关机几分钟,或者10分钟多点还会自动开机

网友:
我的主板我大概估计了一下应该是IO坏了,我懒得修也怕修坏所以就一直将就着在用,我前天修一个V星H55的故障差不多我换IO好了

网友:
有点位图分享下吗

网友C:
华硕自动通电的大部分是IO边上的822排阻坏

网友:
换822排阻..

网友D:
lz   故障决解没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它自动上电时,摸下南桥,IO会不会烫 。不会的话就有可能是822坏。

IO一点都不烫,南桥有点温温的,,822已换过了,IO处和开关针处都换过了,还是已保存CMOS正常显示,关机断电过会在测试还是自动上电,修的我头都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lz   故障决解没有啊、

没有,我找不到IO芯片,无法换着试,修的头都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华硕自动通电的大部分是IO边上的822排阻坏

已换过还是老情况

网友:
遇到过网卡坏掉的也会导致自动上电。还有就是ATX14脚跑出来的一个822会导致这个问题。

网友:
chinafix.com.cn迅维网_m4n68t le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哈南桥旁边的822排阻

和南桥旁边的822有关系吗?

网友:
经常看到说华硕的822排阻,但具体什么原因搞不清楚 。还没碰到822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它自动上电时,摸下南桥,IO会不会烫 。不会的话就有可能是822坏。

把这板的点位图传上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