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能代换了

楼主(2014-07-15):
bios 同样8m容量,不同牌子代换成功

网友:
牌子不重要,只要型号一样就行。

网友:
部分机型不可以 DELL灵越1440的25X16就不可随便代换

网友:
只要容量一样就可以了的

网友:
恩,只要容量一样,都可以代换的

网友:
容量一样就行

网友:
大多说容量一样可以 部分要一样的型号

网友:
我还以为你们在说BIOS程序可以代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