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 L310(L332)掉电故障

楼主(2014-07-15):
今天手头接一东芝L310系列(L332)本,客户说不开机。

拔去电池,插可调电源开机先检测看看,哎,能加电到0.73A左右掉电到待机状态。重新开机仍然是这样,看来机器主板有问题了。一个字-----拆。

拆完裸板测试,待机正常,0.002A,开机触发,一样,0.6几掉电,这机器,有待机,且3V和5V都有,说明待机一般电路没问。

本人比较懒,还是直接到论坛先看看,搜了一转,结果都是BIOS之类或进水的案例,没有所谓的通病,不过有人说这款机器NEC大电容的问题,很遗憾,这款机器没有NEC大电容,所以电容通病说法不存在了。这款机器是集显的,GL40的北桥,CPU滤波是用2个330的电容,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先换掉再说,遗憾的是,换过了,还是加电到0.6几掉电。奇了怪了,还是先测测看各组电压吧,在触发的一瞬间测得内存1.8V  北桥1.05V  CPU电压1.05V等,电压都到位了,看来是信号电路故障了???凭感觉来说,东芝的老本质量还是蛮稳定的,且是集显的,应该桥之类的没问题吧。换过内存试过了,一样的故障。这款机器是Intel的CPU,个人也觉得CPU坏的可能性也不大的吧。

网友:
不小心按了下“确认”给发布了。这里就长话短说吧,最后还是经验误导了我,大家应该猜到了,是CPU有问题,这里想告诉大家的,有时不能完全凭通病和经验修机,intel的CPU一样会挂。谢谢大家的阅读,让我们一起分享经验吧。

网友:
CPU   问题比较想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