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下这个烧毁的元件是什么型号的?

楼主(2014-07-15):
电源型号:康舒PC6001

网友(点评):
画一下8脚芯片的周围电路图

网友:
那个芯片是8脚的,烧的面目全非!

网友A:
芯片 边上的那个是热敏电阻。芯片不知道,拍的第一张拍的不清,背面的图片应该也拍一张上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 边上的那个是热敏电阻。芯片不知道,拍的第一张拍的不清,背面的图片应该也拍一张上来。

谢谢,明天去店里再拍张背面的。

网友B:
应该是PWM芯片,看电路板走线的情况,在网上搜一下型号

网友:
再遇到这种情况应先在电源内部找找掉了的碎片。往往事半功倍。

网友:
我就看到一个字母L

网友C:
伙计  你应该感谢我 ,我为了给你看看这是什么,把客户的品牌机给拆了

但是这个是M915 TNY276PN

网友:
TNY276-286都可以代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伙计  你应该感谢我 ,我为了给你看看这是什么,把客户的品牌机给拆了

但是这个是M915 TNY276PN

呵呵,你拍错地方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伙计  你应该感谢我 ,我为了给你看看这是什么,把客户的品牌机给拆了

但是这个是M915 TNY276PN

兄弟 感谢你的热心!但是你好像真拍错地方了,你拍的个这是芯片是7脚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伙计  你应该感谢我 ,我为了给你看看这是什么,把客户的品牌机给拆了

但是这个是M915 TNY276PN

确定你就是拍错了!麻烦再拍下吧。有分奖励呦!

网友:
为了找出这个芯片型号!我像做几何题和侦探一样全网查资料!终于有点眉目了!经查:康舒电源IP470采用TNY277PN的芯片为核心的副电源电路(PC6001采用TNY276PN),为电源电路提供待机和工作电压。
康舒电源IP470:主电源电路采用电流型单端输出脉宽调制器(PWM )UC3843B集成电路作激励输出,经过双管激励电路驱动两个VMO S 开关
管工作,通过主变压器实现高低压转换,经滤波后输出电脑工作需要的各路电压。

结论就是:因TNY277PN和TNY276PN能互换,故UC3843B也应该可以用在PC6001上!不过还是等待“铭锐电脑”这位兄弟给咱再拍个照片,最好了!期待中。。。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PWM芯片,看电路板走线的情况,在网上搜一下型号

非常赞同,根据周围元件来跟网上电路对比

网友:
看起来是解决了,也学习了一下,可以通过周边的原件来查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