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G6105ADZ测了一组数据 不会看 求指导

楼主(2014-07-15):
我的数据是 1脚:4.82|2脚:0|3脚:0|4脚:0.19|5脚:0|6脚:4.73|7脚:0|8脚:2.23|9脚:2.23|10脚:0|11脚:3.94|12脚:2.48|13脚:0|14脚:0|15脚:0|16脚:0.66|17脚: 0|18脚:0|19脚:0.99|20脚:4.89|因为短接不能启动 只测了待机数据 看图的数据只有11脚和12脚有些差距 是芯片坏了吗 如果不是应该往哪个方向查呢 求大神指导

网友(点评):
11,12和13,14是两个431

网友A:
不象是芯片坏,查19脚外围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象是芯片坏,查19脚外围件。

具体是哪一块 能说一下吗 针脚对应的区块 还没都弄明白..

网友B:
12.13脚的电压差不了多少,是431的电压脚,查13脚电压如何为零。

网友:
引用 网友B:
12.13脚的电压差不了多少,是431的电压脚,查13脚电压如何为零。

金河田300-wb 好像没有tl431 散热片上也没有 找了半天

网友:
应该是主供电电路有虚焊的地方,我今天遇到一个,修好了

网友:
11、12引脚电压异常,看一下这两个脚连接的元件有没有损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