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58笔记本开机灰屏,进系统花屏奇葩维修案例

楼主(2014-07-15):
今天一客户拿来一三星R458的机器,故障为开机灰屏,进系统花屏,二话不说跟客户报价说显卡坏了,客户同意了开工,拆开机器一看原来是G98-600-U2的,大虾们懂得,这显卡坏的极少,不是显卡门的啊,不管了,先上BGA干一下,上电试机我勒个去,还是灰屏,进系统也灰了,无语,难道显存虚焊了?不应该啊,我无意拿起万用表量了下P1.8V电压竟然为0V,靠!于是一路追查P1.8V是由Q16转换而来,想偷个懒直接短接了,想想还是算了,转换电路就几个管子和一个开启信号,一路追查发现Q17-1的D极没有电压,上拉的12.0V正常,发现R202轻微氧化,直接找了个470K的电阻换上去OK了,到此维修结束,再次提醒维修花屏的非显卡门的朋友多查查显卡的条件和显存工作条件啊,以免走弯路,浪费宝贵时间啊,幸好没有做显存啊,要不真的浪费时间啊,还扩大故障啊,得不偿失啊。。。。传上图纸,希望能加精啊,呵呵。

三星R458 .pdf

1 MB, 阅读权限: 70, 下载次数: 13,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R458图纸

供电引起花屏 还好没有误干 多发帖自然就有精华

网友A:
该按步骤走的,不能一味追求效率而省略了起码的过程。我们搞维修的大忌!

网友B:
维修的按主板的上电时序和工作条件必须满足,信号才能一步一步开启!楼主最终把主板修复,不错的经验!

网友:
我类个去  我一直量显卡显存供电  但每次都是显卡故障,怎么不让我碰到一起呢

网友C:
牛逼大侠 测都不测 直接干显卡,万一有个意外 显卡挂了呢,一切都是浮云

网友:
这种问题我从来没碰到过

网友D:
现在好多人动不动就干桥,把主要的测供电都没有就干,要一步步的来,心急吃豆腐。

网友:
上面就是附着图纸啊,可以看看啊,版号我也没有仔细看,反正就上面的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该按步骤走的,不能一味追求效率而省略了起码的过程。我们搞维修的大忌!

我也是按步骤走,机器多了就没有那么多时间让你去折腾了,直接干下BGA在说,不行再查条件,,,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维修的按主板的上电时序和工作条件必须满足,信号才能一步一步开启!楼主最终把主板修复,不错的经验!

有时候没有办法,看到这类NVDIA的显卡一般先干下BGA,不行再按时序查条件啊,呵呵,还好没有拆显卡重直球,要不真浪费时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牛逼大侠 测都不测 直接干显卡,万一有个意外 显卡挂了呢,一切都是浮云

哈哈,有时候机器量大了就没有那么多时间去测量了,先干下BGA,不行再查条件,反正不是先直球。。还好没有走弯路,没有干显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好多人动不动就干桥,把主要的测供电都没有就干,要一步步的来,心急吃豆腐。

呵呵,谢谢提醒,有时候也经常碰到NVDIA的核心虚焊引起花屏的,习惯的修机大法,忘理解,还好没有拆下做BGA和换显存,要不真的要抓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逼大侠 测都不测 直接干显卡,万一有个意外 显卡挂了呢,一

没有那么容易坏啊,又不是ATI X1600的显卡,怕个啥啊?直接干了再确定问题也不晚啊。。。

网友:
三星本子最好确定好,在做BGA,容易变形。

网友:
花屏的修多了自然先想到显卡。我也一样忙的狠了先焊下显卡,不好再量。毕竟显卡故障占大多数原因,而且加焊显卡也不是那么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