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da NF720/65/520重复跑码,如何解决

楼主(2014-07-15):
       onda NF720/65/520重复跑码,如何解决 ?
      从50 4C 可以跑到7F7E,后来就在50 4C  ,D2 D3  D4 D5 ,2E,2A之间重复跑,刷过3次BIOS,换过BIOS芯片。换过内存,cpu,加焊过IO ,拆过COM 口,网卡芯片,故障依旧,南北桥合一的,温度不怎么热。就差换IO,换桥了,没有办法了,谁碰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桥加焊过了吗

网友:
可惜了,主板客户拿回去了,否则换IO,再加焊桥一定可以查出故障

网友:
要加焊桥。

网友:
那就换io或桥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