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修联想G450内接不显外接正常

楼主(2014-07-15):
     客户拿机子来说外接有显示,内接不显示。 试了下果然是这样,想都没想就去加焊显卡,结果还是不行,就跟顾客讲显卡坏了,得发显卡 过三天再来。

  显卡来后,装上,还是一样的情况,以为没焊好,重新植珠,还是原来鸟样。再要淡定了。  想想也许是主板的问题,怎么老是去干显卡呢,当时就那个郁闷。打开图纸,测量出+LEDVDD有19v,LCDVDD_L是0V,正常应该有3.3v啊,哈哈找到问题了 当时那个喜啊。
  看图里,+LCDVDD是3VS通过Q4导通得来的,测得Q4S极有3.3V、D极0V、G极4.4V,Q5B极0V当时就把S、D短接,短接后LCDVDD_L有3.3V了但还是不显。 Q4要想导通得为低电平才行,要有低电平Q5就得导通,Q5B极是由VGA_ENVDD得来的,VGA_ENVDD由显卡发出,测得R231左边没电压,心想是不是焊盘掉点了,因为显卡是我老板装上去的。   但觉得可能性也不大,想想也许是屏线出了问题,测量屏线,果不其然 有根线断了,剥皮,看这根线是VGA_LVDS_SDA 脚,焊通后,接屏亮机。最后小弟有几个问题想请教大家,VGA_LVDS_SDA 这个是什么作用,Q3又是起到什么作用的?

网友(点评):
外接显内屏不显直接干显卡都不带查查屏本身或者屏线,供电什么的再动手显卡啊

网友A:
看来楼主没有示波器吧
其实示波器可以测LVDS上面的时钟和数据的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楼主没有示波器吧
其实示波器可以测LVDS上面的时钟和数据的波形

等自己开店了再去弄个

网友B:
VGA_LVDS_SDA 串行数据,跟VGA_LVDS_SCL串行时钟等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VGA_LVDS_SDA 串行数据,跟VGA_LVDS_SCL串行时钟等电压。

原来是这样,我明白了,谢谢

网友:
今天也修个 上错屏线 烧了个屏  还好板没坏

网友C:
用示波器打I2C波形,有的话,一般可以确定显卡正常。
外接有显内接不显,一般查显卡,查屏线接口,查屏线,查高压(LCD),查屏
忘记一条,应该查下显卡所需要的时钟,是否正常哦

网友:
这个问题挺多的

网友(2014-08-14):
引用 网友C:
用示波器打I2C波形,有的话,一般可以确定显卡正常。
外接有显内接不显,一般查显卡,查屏线接口,查屏线 ...

楼主说的那个信号是显卡用于检测屏的

网友:
屏信号出现了问题吧

网友D:
检测不到屏的码片就不会发出开启信号

网友:
还是显卡问题吧

网友:
屏线  现在坏的挺多的

网友E:
我手上也有一台G450的机器 现在是 加电 屏幕没有显示 是灰屏 屏线 也换过了 显卡也重新值了 还是灰屏呀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手上也有一台G450的机器 现在是 加电 屏幕没有显示 是灰屏 屏线 也换过了 显卡也重新值了 还是灰屏呀

查下 LCDVDD_L 有3.3v没

网友:
引用 网友D:
检测不到屏的码片就不会发出开启信号

是屏线断了,VGA_LVDS_SDA断线导致检测不到屏码片吗?

网友(2015-03-10):
Q3正常时截止,保证LCD不被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