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块DELL 700m主板均开机黑屏

楼主(2014-07-15):
都是两种屏线接口惹的祸,一条屏线烧了,主板再接另外一块屏不能再点着,换回之前在TB购入另一块全新主板发现也不能点着了,另外的这块屏肯定是好的,在一台好的700m上可以正常工作。TB买的这块板子当时我没试,也不知是不是卖家发过来就是坏的。两块黑屏700m主板的故障现象是:主板仅按上CPU和内存接电源开机时,风扇能转,高压板上的灯能着,但屏背光不亮,液晶黑屏;外接VGA液晶显示器黄灯能转白灯,但屏幕显示“省电模式”后液晶显示器上灯再转黄色,之后风扇停转。其中一块主板是烧过屏线,另外一块是全新TB上买回来的,之前根本就没装机使用过。两块主板基本都是全新的,不知如何维修??

网友A:
外接看看,外接正常,就测屏街口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接看看,外接正常,就测屏街口电压

刚才忘了件事,外接VGA测试时其实是需要接一个键盘来切换CRT/LCD的,接好后,发现原来两块主板的外接显示是完全正常的,最小化系统(主板上仅接CPU,内存条)外接一个带winPE的U盘,是可以完全正常运行的

网友B:
说的好乱的感觉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的好乱的感觉呀

不好意思,刚开始外接无显示,是我忘了用键盘去切换主板的外接显示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