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hinkpad-e535光驱能刻录不能读碟?

楼主(2014-07-15):
我的笔记本联想Thinkpad-e535刚买有一年多,安装是WIN7系统32位,光驱型号:HL-DT-ST DVDRAM GT50N SATA CdRom Device。可是最近发现它的光驱只能刻录而不能读碟了,我刻录一个音乐光盘,刻录成功后插入光盘时就自动弹出,要么就是读不出来文件,在光驱中不显示文件内容(一般情况下有内容时光驱会变成有文件的样子的)。这些光碟放在其它计算机上可以读取,光驱放进其它安装盘时也读不出来。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有朋友说在光驱有一个电位器试着调整。一定要注意方向。慢慢调整。直到可以读盘。可是在哪里调呀?

补充内容 (2014-7-24 15:23):
从网卡购买了一个新光驱(可是生产日期是2012年2月,而我笔记本上的却是2012年10月),安装上后成功地可以读碟了。

网友A:
是不是接口问题。

网友:
这问题新鲜啊。。

网友:
光驱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接口问题。

说具体点。什么接口有问题,光驱有接口吗?难道是指长条线型数据线接口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说具体点。什么接口有问题,光驱有接口吗?难道是指长条线型数据线接口吗?

没有接口怎么连接,就是那个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接口怎么连接,就是那个接口。

将笔记本上的光驱卸掉后查看其接口,是SATA接口,看样子没有什么问题,再安装上,再插入光盘出现选择打开方式,可是选择第一项时竟然要格式化光盘,选第二个也打不开光盘中的内容。真不知道是这么回事?估计与系统无关吧,难道是CMOS还有什么设置?

网友A:
重装过驱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装过驱动吗?

查看光驱的属性,它的设备状态:这个设备运转正常。说明它已经安装了驱动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