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53s 维修之华硕经典元件损坏

楼主(2014-07-15):
机型:华硕N53s

故障现象:不触发,按开关无反应

维修过程:    插上可调电源。待机如图所示:

按下开关电流无反应。

拆机,找到待机芯片,测量+3va +5va  ----  +3vsus  +5vsus  全部正常,说明待机已就绪。

这时大家会想到可能是bios问题,先刷个bios再说,虽然本人也这么想,但本人最讨厌刷bios。

顿时脑子里想到一个信号 LID_SW#  ,不错,是休眠信号。可是没有图纸啥找这个信号呢?很简单,找到霍尔元器件,

霍尔元器件长得像三极管,但体型比较肥大。一般在板子上方或板子下方或在开关板上。n53s在开关板上。看图。测量第3脚就是 LID_SW#

难道霍尔元件坏了?,拆掉,还是0.66。 这时想到这可是华硕的机子啊,修华硕板子的都懂的....

往下看,凭着修台板多的跑线经验,找到 LID_SW# 的上拉电阻  ,华硕设计是通过+3VA_EC电压上拉的,上个参考图给大家看看

本机的实物图,在硬盘接口附件,看图:         接下来大家都懂了吧,换了它。

还有跑线发现,开关上拉也是这个电阻,如果发现开关电压没有或拉低的机子也可以关注这个电阻。

ps: 本人不是高手,但本人日维修量大,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发此帖子,为了让大家以后修到此类机子不用走弯路,忘各位给个支持,加个分,日后定会百忙中抽时间写更多经典的维修过程。谢谢!

网友A:
有修过一台也跟楼主的差不多,去掉cmos电池会自动触发,按开关不触发,量这个三角元件一边是3.3v,一边0.几v。客人要得急。也没去跑线了。直接直连。

网友:
同意楼主!

谁,伴我闯荡 + 5

网友:
直连是可以开机,但休眠功能没有了

网友:
厉害,霍尔元器件第一次听说,以后就方便修休眠信号了

网友:
LID_SW# 休眠信号,  新手领教了

网友:
既简单又经典

网友:
这些都是经验。楼主忙的连发帖的时间都没有,钱都让你赚了。

网友B:
看来楼主是从主板堆里爬出来的,经典的822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来楼主是从主板堆里爬出来的,经典的822

本人电子产品全能杀,哈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本人电子产品全能杀,哈哈哈

牛人啊,全能战士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牛人啊,全能战士

呵呵  ,那也没啥,现在还是给老板打工

网友:
霍尔芯片引起的无LID-SW电压碰到过,排阻引起的,还未修到。

网友:
是休眠信号不正常引起的么

网友:
高手呀,不知道为什么要查这个信号

网友:
看来楼主秒机神速啊,思路清晰简单,学习了

网友:
经验贴以后要经常发啊..千万别偷懒..分已经加完了..祝楼主开心.

网友:
ASUS A8系列搞了不少福利

网友(2014-12-16):
我的也是不触发  跟着你这样搞了怎么不行呢

网友:
轻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

网友:
休眠开关坏

网友:
谢谢楼主的经验呀下次遇到少走弯路

网友(2016-03-27):
不错 我学习楼  收藏楼了 谢谢

网友:
学习了,下次顺着这个去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修过一台也跟楼主的差不多,去掉cmos电池会自动触发,按开关不触发,量这个三角元件一边是3.3v,一边0.几 ...

你直连的是那两个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