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4-07-15):
   接到一台B460,大部分用一会儿掉电,拆开机器发现待机芯片TPS51123处进液腐蚀,16脚电容已烂掉,更换并去掉腐蚀部分开机正常交给用户,几天后用户反映用一段时会掉电,仔细检查突然在一次掉电后发现没有待机的3V5V,那就一步步检查吧,首先检查VIN 19V,检查13EN0发现只有0.3V,这个应该是3.0左右,很快发现R376240K电阻因为靠近进液处,已腐蚀,更换后长时间实际均正常。

这个地方正好处触摸板的下面 进液体后很容烧待机电路。

网友:
电阻也能导致掉电

网友(点评):
这是经常有的问题。。。

网友A:
B460是进液才这样的吗?好像不进液也存在这个问题吧,我碰到过啊

网友B:
这个是B460通病.我也修了好几台这样的机子

是通病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B460是进液才这样的吗?好像不进液也存在这个问题吧,我碰到过啊

机器故障什么问题都有可能。

网友:
进液的机器维修要仔细免得麻烦。楼主还是不够细心啊。

网友C:
我今天修得一台,屏的高压条还能进水的,真是无奇不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今天修得一台,屏的高压条还能进水的,真是无奇不无啊

这个碰到过的,的确是无奇不有,意想不到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B460通病.我也修了好几台这样的机子

对,是通病,前几天刚修的。

网友:
B460  3V5V供电是通病

网友:
  根本不是浸液   是海绵腐蚀的

网友:
海绵导致散热不好,分压电阻变质造成无待机,这应该是通病

网友:
还应该有个步骤,修复后去掉TPS51123C壳上的海绵,不然会旧病复发的

网友(点评):
这方法不错。。值得考虑下。。

网友:
有16脚的电容?

网友:
这机器通病啊

网友:
这个是B460通病.

网友:
楼主牛逼这样的帖子也发 啊  赚分不要命啊 哈哈

网友:
看着是不错 还行了

网友:
这个是通病吗,没有遇到过,一般都是p管坏的多

网友:
LZ不够细心啊! 貌似进水也成通病了?

网友:
这是B460的一个掉电通病

网友:
这是通病。。

网友:
这是B460的通病,修了最少有100台以上了,还有就是CPU的铁上管也爱坏,修了最少也有50台以上了,这两个地方是公认的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