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新板用不了诊断卡,大家是怎么修的啊?

楼主(2014-07-15):
现在的板子要么没PCI要么有PCI也是用芯片转换的PCI的诊断卡用不了了,故障定位好难,今天接到一台二修的台式机,之前故障是开机风扇什么的都能转,显示器完全没反应,CPU、内存、硬盘、电源什么的统统重新拔插一遍就好了,但是只管了两天,拿过来之后再次拔插一遍所有设备故障又好了,今天是第三次拿来了,完全定位不到故障在哪里啊..................烦死了。有没有遇到过类似情况的呢?以前也有遇到这种情况,都是那诊断卡一跑就能定位故障了,现在这个诊断卡用不了,该怎么办呢?

网友:
高手都该用示波器修板了…………,看来搞维修的都要用示波器才行了

网友:
大鑫帝公司再跟不上时代潮流他的诊断卡就卖不了多长时间了。

网友:
一个是靠经验,一个是听喇叭的叫响,一个是用波波看波形。。

网友:
接喇叭听

网友:
能具体说一下吗?

网友(点评):
就是听下喇叭的叫声来断定是什么走到那里吧。。

网友:
喇叭  示波器

网友:
是呀,目前就借住示波器.

网友:
啥地方教示波器修板啊

网友A:
试换根内存条!内存不兼容可能性较大。

网友:
en wo ye zhe me jue de

网友:
示波器也要知道该量那呀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接个小喇叭

网友:
不知道 PCIE诊断卡怎么样 没用过

网友:
是啊。。两个的新主板没有PCI给维修带来了不少麻烦了。。只能靠经验和听下声音或者是其他的来修下了。。

网友:
用示波器啊

网友:
估计迟一点喇叭都没有了……

网友:
喇叭倒是会用,回头找个去,诊断卡用惯了,这个备件都没有,不过示波器0.0这种情况怎么玩?不会。目前是不是主板的问题都不确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换根内存条!内存不兼容可能性较大。

可能吧,但是人家电脑用了几年了突然出的问题,兼容性问题的话应该早就犯病了才对啊

网友(点评):
那可不一定,用了几年的电脑,各配件已经开始老化了,引起兼容问题是有可能的!

网友:
什么意思?这是灌水的节凑么?

网友:
这种故障我最烦了,都是叫用户先用着。不行时叫它打几下。

补充内容 (2014-12-2 12:14):
我遇到这种机子了,最后换内存条好了,

网友(2014-09-04):
听说出PCI -E的诊断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