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等大神

楼主(2014-07-15):
我的笔记本开机一会儿就会自动断电关机,然后过一会儿会自动重启,有的时候是刚开机就出现这问题,有的时候是用一段时间出这样的问题,求各位大神帮帮忙,小弟在此谢谢了。在线等。hm55的主板

网友:
有点像散热和COMS电子的问题

网友:
先检查开关看看

网友:
以确定散热和开关没问题,在u盘pe系统里不会出现任何情况

网友:
CPU供电有不稳定的地方,显卡也应该考虑的.

网友:
显卡是双显卡的

网友:
是不是散热不好

网友:
CPU供电不稳定,为什么在PE系统里不会出问题呢?

网友:
以确定不是散热的问题

网友:
线刷BIOS看一下

网友:
没找到合适的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