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355V4C充电问题

楼主(2014-07-15):
单用适配器或电池均可正常使用,先插适配器再插电池也能正常使用并且充电,但如果先插电池,再上电源的话,就会大电流,管理芯片换过,无头绪了,求助前辈们。

网友:
这个真不好修,,,先查一下信号,ACIN

网友:
在插上电池后,PQ207的G极17V电压,而D极和S极的电压也就是电池电压是10V左右,这样PQ207处于高电平导通状态,插上适配器就会大电流,问题是PQ207的G极17V电压是哪里来的,这个直接接到BQ24725的11脚,中间就串联一个PR233电阻,PC234和PR232的上方也是10V,而下方也是17V,难道这个17V是BQ24725产生的?
有遇到过的朋友指点下,或者没遇到过的帮忙分析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