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检修显卡输出电路!自学中!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4-07-15):
对DAC 这个认识还是很少!希望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
帮顶一下我也学习学习下

网友:
数模转换电路吗?

网友A:
是74系列的吗?量三基色和信号波形,还有供电5伏有没有。

网友:
74的不是门电路芯片吗?我测那个74的供电没有5V!三基色没有5V电压!我没有示波器!只有数字万用表!

网友:
修好供电!没想到输出电路还是有问题!求求帮帮忙

网友:
没大神指点指点吗?

网友:
有时候主芯片短路也没电压输出

网友:
如何测试是不是主芯片短路啊!求指教!

网友:
我测试插槽到芯片32个测试点没问题!

网友:
我测试74没供电!但是供电叫连接的MOS管事正常的!不知为啥没电压输出!

网友:
是我以前不会把7805换了场效应管装上去!自己害自己啊!现在搞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74系列的吗?量三基色和信号波形,还有供电5伏有没有。

是哪个74的芯片没供电了!换了一个7805三端稳压器上去就马上搞定了!

网友:
PCI-E显卡维修教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54176-1-1.html
(出处: 中国主板维修基地_迅维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