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68 am se 开机跑码c5不显示

楼主(2014-07-15):
测试cpu供电正常,内存供电也有12v 5v 核心1.9v也有。但是就是不显示·跑码到c5就停了。

不显示·郁闷啊。。关机我用电表测试·贴片电容·怎么很多·两端·都通?

网友:
刷BIOS试试吧

网友:
25q80bvaig
这个型号的·

我拿这个型号的上不行
25q80bvaig

网友A:
c5是不过内存,通病来的,果断加焊下内存管理芯片附近的822排阻先,不行再换个内存管理芯片试试,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全板干822排阻都合适)。这板子毛病多多,我头都晕了,之前弄好了卡内存,现在间歇性点不亮,今天可以,明天又不可以了,加焊cpu附近822和cpu管理芯片之类的,好了几天,今天又来了,多点几次又可以了,看来又有得弄了,头痛的华硕。

网友:
先换CPU,再内存SPD,再BIOS,后加焊单桥试一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5是不过内存,通病来的,果断加焊下内存管理芯片附近的822排阻先,不行再换个内存管理芯片试试,有意想不 ...

哪里?我看排阻有两边

网友:
管理芯片附近哈,貌似在桥边上有个822焊下,不行先料板上面直接来个内存管理芯片换上再讲,在桥下面还有个822,应该可以过内存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哪里?我看排阻有两边

管理芯片附近哈,貌似在桥边上有个822焊下,不行先料板上面直接来个内存管理芯片换上再讲,在桥下面还有个822,应该可以过内存的了

网友:
你还是好好查一下内存的工作条件吧,看看有问题没,没问题刮一下插槽,看有没有氧化,内存搽干净。在不行换个io试试看。

网友:
还是不行啊·各位大神!!我测排阻值正常啊?

网友C:
看代码跳动情况。我这就有主板亮机了最后跳到C2。。。你现在就要确定是档C5,还是一直走过了不亮。

档C5就是没过内存。。。查内存的工作条件

网友D:
内存工作电压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内存工作电压正常吗

内存·电源·有1.9v核心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代码跳动情况。我这就有主板亮机了最后跳到C2。。。你现在就要确定是档C5,还是一直走过了不亮。

档C5 ...

我测试内存有3.3v和1.9V的

网友:
我看了·一些辩论,这板子·都是822排阻·坏多。但是我测试有8200欧姆啊?

网友(点评):
822就是8200欧姆。。正常的。。。内存还要看上拉电压。还有总线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