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单8和双8通用吗?

楼主(2014-07-15):
单8和双8通用吗?一直以为不通用,买了块自带万能驱动的一体板,迅维网深圳淘宝店买的,上面的1440X900 是单8的。但我的屏资料是双8

然后我问老板老板说,单8和双8你只管个8就可以了,后面单和双你不用理会。然后我就用双8的屏显插在驱动板上。果然能用他上面单8    1440X900的程序

求教难道单8和双8   单6和双6没区别吗

网友:
肯定有区别 没有区别的话 还分单8双8的程序和屏线干什么 用一种不就行了。1440x900这个分辨率只有16比10的19寸宽屏,这种屏我还真没见过有单8的。单8有5对信号线,双8有10对,两者怎么可能一样呢。

网友:
单8    1440X900的程序真没见过。 屏也没见过。

网友:
有区别的吧,蓝白线 每对的阻值  你测下看

网友:
好好看一下原理你就知有没有区别

网友:
有区别的

网友:
没区别的话他就不这么分了

网友:
屏线是有区别的,驱动板都是一样的,只要屏线对了应该没什么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