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打雷的话请问一般电源板和驱动板会坏什么位置?

楼主(2014-07-15):
电源板我把电源IC,桥堆,开关管,保险,431 , 光耦, 电流检测电阻,和电路板上所有坏了的
二极管
都换了。结果。还是不通电。
求助啊
求助

网友:
你有没有测量啊,大电容300V,启动供和持续供电都出来没有,还有你换上去的电阻和二极管对不对,我就发现电源板上的电阻很多都很难查得出它的阻值,按照电阻上面的色环去查得出来的结果跟测量结果不一致,有些甚至相差十万八千里,不知道是我哪里搞错了。实在不行的话换板改板,别纠结,别浪费时间,成本又不贵!

网友:
打雷,多事电源部分损坏,芯片,开关三极管
先看输出,再看大电容, 再看芯片

网友:
打雷对电源板破坏大,检修电源一般是将电源接一假负载,然后从电源前级往后级逐步查

网友:
哥哥这个你都不会 你可以到迅维找个老师或者去维修店里学两天 哈哈 上面说的都对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