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 P800,电池显示正在充电,但是充不进电。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4-07-16):
每次都要把电池取下来,再装上去才能充电,这是什么原因呐。

网友:
有没有大神说下

网友:
这个跟联想的G480的机器一个故障挺像,有的笔记本有专门管理电源这块的软件,可能是被软件限制了,你可以了解下该笔记本有没有相应的管理软件

网友:
修过一台IO坏的,在系统看到在充电但是充不进,不过我没测过开机装电池能不能充

网友:
看过了,有电源管理软件,是睡眠功能,和充电没有关系啊

网友:
只装上电池,能开机